七彩虹主板945PL蓝屏问题?

楼主(2009-03-20):
GHOST完后进到WINDOWS就蓝屏是什么原因?  请问一下大家?

网友:
看看身卡是什么型号的,用纯净的

网友:
身卡是什么还纯净的

网友:
LS的意思是怀疑GHOST集成的声卡驱动导致系统蓝屏,让你用安装版的XP再重装试下。。
这都理解不了?

网友:
4# 云南今日电脑

网友:
哦,那我试下

网友:
安装版的,还是蓝屏,还有没有9哦

网友:
用安全模式进...也进不了的话...就可能是板子坏...多半是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没,还有电源。

网友:
同志们,什么都换过了,就是板的问题,但是就是想知道板到底出在那里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事啊。

网友:
如果内存没问题,看VCC_DDR 2.5V及VTT_DDR1.25V是否正常,即使正常也可以换一下相关的MOS管及RT9173。
不行再如下查:
1。清空BIOS 试下。
2。主板电容外观有无不良。CPU主供电部分电容有无失容。
3。各个主要电压和频率是否正常,及32.768和14.318的谐振电容。
4。全板所有的AD线是否正常。
5。CPU上的控制信号线是否正常。
6。各芯片上的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你下载一个硬盘版的MHDD来扫描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