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ICHY 99数字万用表心得

楼主(2009-03-20):
VICHY的VC99万用表也算是中高档产品,VC99  3 6/­7位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
特点:
1、新型防震套,流线形设计,手感舒适;
2、大屏幕LCD显示,字迹清楚;
3、防磁,抗干扰能力强;
4、自动断电,正常操作不断电;
5、全保护功能;
6、单位符号显示,读数方便;
7、相对值测量,频率/占空比测量,读数保持。

|技|术|指|标|
基本功能
量 程
基本准确度

直流电压
600mV/6V/60V/600V/1000V
±(0.5%+4)

交流电压
6V/60/600/1000V
±(0.8%+6)

直流电流
600uA/6000uA/60mA/600mA/6A/20A
±(0.8%+3)

交流电流
600uA/6000uA/60mA/600mA/6A/20A
±(1.5%+10)

电阻
600Ω/6kΩ/60kΩ/600kΩ/6MΩ/60MΩ
±(0.8%+5)

电容
40nF/ 400nF/4uF/40uF/400uF/2000uF
±(3.5%+8)

频率
100Hz/1kHz/10kHz/100kHz/1MHz/60MHz
±(0.5%+4)

温度
-40℃~1000℃
±(0.75%+3)

0℉~1832℉
±(1.2%+3)

特殊功能
VC99

二极管测试

三极管测试

通断报警
低于30Ω±10Ω

低电压显示
约低于2.4 V

占空比测量

数据保持

自动关机
约30分钟

模拟棒显示

功能保护

输入阻抗
10MΩ

采样速率
3次/s

交流频响
40-400Hz

操作方式
手动或自动量程

最大显示

液晶尺寸
65x41mm

电源
3V  AAA×2

功耗
静态电流约2mA

该机功能强大,使用方便,价格适中,特别是可测2000UF的电容和60M的频率,令人比较满意,从使用情况来说,一是自动调档,比较方便;二是采用3 5/6位大显,看起来舒服,最大计数达5999;三是频率自动测量,要求的信号灵敏度为0.6MV,我用测量主板32.768K晶振,测量了不同型号五块板,每块均能显示32.76K,比较准.缺陷是欧姆档测三极管不行,它欧姆档最高为60M,难以用欧姆档测出三极管的E C极,测HFE也不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3V的设计电压原因吧.总之,还是物有所值,请用过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
 不是广告,转个图看下

网友:
请问你怎么测频率的呢,是红黑表笔接晶体的两侧,??  还是一个接地一个接晶体的任意脚位的呢,谢谢

网友:
楼主找个表什么价格啊

网友:
其实修主板的表要不了这么多功能,太花哨了

主要就是反应快就行了,尤其是在测二极体值的时候。

网友:
自动表反映比较慢

网友:
福禄克表显示就快了。

网友:
福禄克高档的表快,低档的也是慢,但是精确(这块表上手时着实让我郁闷了一会,用自动档慢的想把表扔掉现在都是先切到适当档在量。感觉和我的老胜利时间擦不多)。我的是17B。
我认为100以里的胜利足够用了,米多的话就买1000往上的表。吃白菜也能活着但馋了一定要吃肉!!
另外说一句月饼用的是15B,十三用的17B。飞翔人家是工厂级估计我这的设备加起来菜能买他那几块表。

网友:
怎么测频率的呢,是红黑表笔接晶体的两侧,??  还是一个接地一个接晶体的任意脚位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笔接地,红表碰晶振一极,二个极不一样的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其中一个极显示32。6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