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拉

楼主(2009-03-20):
测试卡跑到a6..a7应查哪

网友:
内存呀,,,你的标题有点问题,下次不要再这样了,谢谢

网友:
可内存供电都对啊

网友:
确认下内存是否是好的,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把内存相关问题的处理一下

网友:
都处理了还 不 行

网友:
打内存的AD线!

网友:
就是你上回修的 侯金有 的板子  现在我在修 你都修不聊个那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