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03-20):
明基S52不开机,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检查,电源管击穿,型号是,上面是0414 下面是BE4812,不是是什么管,网上也找不到参数,解答

网友:
双 N-Channel 6.8A 30V

代换:SD4228、AO4800、Ao4812、Si4800、Si4804、FDS6912A、FDS6930A、FDS6930B、FDS6990S、SDM4800、APM7313、IRF7313、AP4920、Si4936、NDS9956A、Si9925、Si9926、Si9956、SI4804、SI9936、FDS9926A、FDS6912、ME4922、GT4228、P07D03LV、P07D03LVG 等等,太多了。

网友:
换了也点不亮,连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看待机的3.3V有没有啊

网友:
是什么东东的电源

网友:
查保护隔离,系统单元,待机电路

网友:
应该是3V5V没起

网友:
场效管击穿一般都是电流过大引起,你这个机器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