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求助

楼主(2009-03-20):
这个板子设计上有问题,CPU供电的场效应管容易坏,是通病,修了不下10片了

今天又有一片,换了效应管以后,亮了,结果出来一个怪问题

BIOS提示错误,因为清BIOS了,进去保存退出后,重启到显示器刚显示CPU,马上自动断电

再清,点F1跳过一点事没有,但是到系统后再重启还是这个毛病

必须再清BIOS再点F1才能进

没思路了 大家帮看看怎么入手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吧。再不行就是你的MOS管供电电流不足

网友:
已经刷过了,电池换过了  也不行

网友:
CPU供电的场效应管一般都要一组一组的换,而且还要一样的型号,不然会发烫,烧掉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换cpu供电管都是坏一只换一只的,如果没有同型号我就换一对,也就是一组供电管,,这样换对吗?

网友:
没同型号最好全换了

网友:
CPU供电管最好是同时更换上下管

网友:
我碰到类似的例子 杂牌945GC主板 上酷睿核心的u 必须按F1 才能进入 而且要把时间改08年前 否则装不上系统 刷主板厂商特意提供的bios后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