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mats测试显卡

楼主(2009-03-20):
我有几块显卡都是无法点亮显示器的那种,主机接通电源后键盘、鼠标、硬盘等指示灯都是正常的,我想问一下老师们,这种情况下能否用mats测试显卡。我在显示器黑屏的情况下,用usb启动电脑到dos,运行mats,  但是当我用集成显卡登陆系统以后,没有找到mats自动创建的文件呀,是不是这种情况是计算机直接没有启动到DOS,所以无法运行MATS,也就没有MATS自动创建的文件,也就是MATS只能对于显卡花屏测试呀?? 对于电脑显卡的原因无法点亮显示器是不是就不能使用mats测试呀

网友:
MATS最好在亮机有图像的情况下测试的
先把显卡修亮再说

网友:
显卡修亮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