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NF4-A754 断电才能触发开机

楼主(2009-03-20):
原故障: 不能触发
换掉IO(ITE8712F-A)后还不能开机,后发现桥边上一个贴片芝麻管(上面标注:A328)鼓起来了,换上 T04 T06之类的,均不能触发。
后换成KL3后,可以触发,但关机后不能再次触发,必须要断开电源后方能触发
一直没找到A328的资料,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难不成是MOS管吗?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2010-04-04):
我这现在有个a754的板子 不触发.有待机加不上电.
正郁闷着呢~~
lz 解决了没?!...

网友:
那只能 对着图纸 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