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的 DVI口接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09-03-20):
有个7300GS的卡DVI口接显示器无信号,用VGA口接显示器正常,
DVI口怎么修,有相关的资料么 ?

网友:
DVI口资料在百度一搜一堆自己找一下。正常情况下只要  R G B  HS VS正常就可以

网友:
这个图好像有点错误
没看到红色。。。有两个H信号是重复的

网友:
C1就是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