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025把程序刷写错了,刷写成了2621的了,怎么办啊?

楼主(2009-03-20):
我的一块乐华通用液晶驱动板2025L,把程序刷写错了,刷写成了2621的了。现在开关按钮不起作用了,指示灯一直熄灭。求助!!!!!!!!怎么办?

网友:
可以重新再写呀

网友:
以下情况是否对你用?
gm2621板,如果出现错刷程序导致死机的,只要在先短路gm2621的60.62脚,(或者外接集成块的5,6脚后)再通电然后拆除短路,就能写新程序了,用不着返回厂家。这是厂家不可能公布的秘密,但是只要高手一琢磨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修MP3。4和修手机的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修复假死机故障;有这种板的朋友们不妨试一试。
因为GM2621使用的是外置FLASH存储器,工作程序是存储在外置的PM25LV010(128K)的芯片中,所以当短路其PM25LV010 第5 6脚(DODI),GM2621在加电启动时,读取数据错误,就会放弃程序读取,避免读入错误程序造成死机。

网友:
以下情况是否对你用?
gm2621板,如果出现错刷程序导致死机的,只要在先短路gm2621的60.62脚,(或者外接集成块的5,6脚后)再通电然后拆除短路,就能写新程序了,用不着返回厂家。这是厂家不可能公布的秘密,但是只 ...
引用 网友A:

有误,LZ现在的板子是2025,不是2621,你说的方法,为对应2621芯片之机器~~~~~~~~~~~~~~

网友:
你能把屏的型号报上来,我去给你找个程序,另外你确定是乐华通用液晶驱动板2025L吗

网友:
没有问题的,接着刷就行了

网友:
以下情况是否对你用?
gm2621板,如果出现错刷程序导致死机的,只要在先短路gm2621的60.62脚,(或者外接集成块的5,6脚后)再通电然后拆除短路,就能写新程序了,用不着返回厂家。这是厂家不可能公布的秘密,但是只 ...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对应2025L板子的方法!!

网友:
你能把屏的型号报上来,我去给你找个程序,另外你确定是乐华通用液晶驱动板2025L吗
引用 网友A:

我用2025L的程序也刷不上去了,已经死了!唉..

网友:
短接RTD2120L的9脚和10脚 再通电烧就可以了

网友:
乐华通用板(RTD2120L)MCU复位方法当烧错程序造成驱动板不能开机或无法烧录程序时,以RTD2120L上的圆点为起始点,逆时针算起,将2脚与5脚短路,3脚与8脚短路,短路后重新写一次程序,不管成功与否,都可以将MCU恢复为出厂状态。

网友:
短接RTD2120L的9脚和10脚 再通电烧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
啊,。这么牛呀//我也试试。。

网友:
倒呀,2025L不是ISP在线烧的嘛,

一烧就行了,

网友:
写错包。没用了。换一片便是。厂家不保的

网友:
这样写错了,只能是凉拌了哦!

网友:
不是..2025不是在线刷写的嘛,你刷错了就从新刷个程序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乐华的2025L在刷写软件里面有复位的

网友C:
原來可以刷阿  感謝大大發問

网友:
都是乱说,2025写其他型号的程序就是会造成驱动板写死,修复的办法也不是上面所说的接短,只要用特殊的软件修复一下就好

网友:
20#的怎么恢复  用的什么软件 可以告诉大家吗

网友:
用ROVA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大家可以试试,http://www.lcd-fix.com/viewthread.php?tid=149&extra=page%3D1

网友:
同一型号的程序写错是能重复写的,但不同型号的程序写错了是不能的

网友(2009-08-15):
应该是短接的复位脚吧    平时注意点就不会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