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跑FF的故障,兄弟姐妹,帮诊断下

楼主(2009-03-20):
本人自用的一精英P4XASDA主板,是423针用DDR/SDR兼容主板,CPU为P4 1.4G,出现CPU跑FF码,经检测,CPU在线VCORE对地电阻为20欧姆,电压正常为1.81V,换过CPU,内存没用,PCI SDR AGP电压正常,主板频率芯片正常(上电用频率计测),南桥的32.678K晶振起振,北桥对地130欧姆,无CPU复位变化,复位电压2.5V,无CPU REDY,请兄弟姐妹帮出个思路,是南桥挂了,还是北桥挂了.

网友:
bios有没有刷下看........

网友(2009-11-29):
测一下看有没有ADS#。

网友:
我现在这有块板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查CPU 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精英的板子,最好先压CPU座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