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报键盘错误

楼主(2009-03-20):
R52   X300的显卡,花屏,

加热显卡后不花屏了   但开机抱 KEYBOARD   ERR    211

网友:
是不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啊
我补焊了H8还是一样

网友:
键盘是好的 在其他机上能用

网友:
H8芯片部分有问题.

网友:
搞了三天,先把FBM南桥换了,没有进展,因包错0211 后自动进入BIOS,键盘动不了,不能改

设置,故怀疑显卡有问题导致进BIOS后死机动不了键盘,又把X300的显卡给换掉了,结果还是

抱 0211  错,快要崩溃了.上次已经换过H8和BIOS芯片了.索性把旁边的IBM和DB4175一起换掉

再开机----不抱0211了,键盘也能用了,总算不用陪主板了,

网友:
要是没有一片同样的R52主板,我看肯定是修不出来呀

以后要是遇到这样莫名奇妙的故障,也只有一个一个地代换来排除了,

结论; 0211 不一定就是H8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