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32是否参与主板触发?

楼主(2009-03-20):
今天修到一个华擎C51的主板  故障 不触发 IO是w83627EHG 检测 68脚有触发电平 67脚有IO到南桥3.3v-0v跳变  73脚恒定低电位 疑点来了 仔细检测73脚通过0欧电阻连到74hc132的9脚(与非门输入端) 把o欧电阻拆除 主板能触发 但不能关机---很正常

怀疑IO拉低了电位 换了好几个IO都是这样 怀疑74hc132 换了也是如此 正常的主板IO 73脚应该和南桥直通?

网友:
既然IO都换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74hc132吧,换个试下,期待结果!

网友:
早换过了 而且非门的阈值也正确 感觉华擎的主板设计很不平常 修理要费点脑筋

网友:
这问题没碰过....

网友:
68-67-73-72
68,67正常,73脚电压不正常,此时有两种可能,一是IO坏,另一可能是南桥坏,73脚的信号本来就是南桥发出的。如果IO换过,门电路换过,考虑下南桥吧,虚焊可能也有/
楼主的电路我没看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电路是IO+南桥的触发形式,
记得我师傅曾说过一句话,不管怎样开了机,只要能正常关机,触发电路就没有问题了。相反的,当楼主把0欧电阻拆了后,能正常触发,但不能关机,说明触发电路绝对有问题。  IO没问题,当然要做桥试试。
我师傅都几十岁的人了,不管他话对不对,别说他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