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偏低

楼主(2009-03-20):
一电源空载时,其它电压都正常,12V输出只有11.85V,对电脑稳定运行有影响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11的 都 可以

网友:
11.85V在正常范围之内
一般ATX电源的输出电压在正负5%都是正常的。

网友:
挂个负载试试  看正常不

网友:
谢谢 我的5v 才4.86V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
能开机就行,能正常使用就信了,难道你想要你的电源是1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