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连接的音响如何改成电脑音响!!!

楼主(2009-03-20):
如今有了电脑家里以前的音响早就不用了,请教给位有没有办法把需要功放连接的音响改成直接插在电脑上的音响

网友:
看不明白
音响还是音箱?

网友:
是音箱,谢谢版主回答

网友:
既然是音箱,那就缺功放了。

电脑连接功放要注意:功放输入一般都是0.75v标准平均电平。声卡的输出可不是标准的,一般偏高。
所以连接功放时要将声卡的音量调小一点。不然会有失真的。

网友:
我想自己搞不用接功放的 那种,我知道接功放有用

网友:
不接功放,只接音箱? 声音很小啊 .换线就可以了。

网友:
给音箱加个小功放把它做成有源音箱

网友:
一个是有源的  一个是无源的  不能直接用,要加功放电路

网友:
自己不会做电源的话,可以在淘宝上去淘一个电源,做一个有源音箱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直接接是不可能的  要加功放电路才行的

网友(2017-03-17):
自己做的有源音箱音质不会很好,对音质要求不高,买个普通有源音箱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