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402HLP,风扇都转,电脑起不来

楼主(2009-03-20):
测各输出电压,12V为11.3,5V为4.4,PG能正常开关机,开机主机显示器无反应,风扇转。用替换法确认电源问题,通过电源电位器调整电压,但是只能调高一点点。
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输出的给机箱风扇,但是机箱风扇不小心短路了,电脑就关机了。再开,主板风扇转,但是主机启不来。请问这种状况估计哪个部件坏了?
电源内部全是铜,做工不错,舍不得扔,潜水多日,还未敢下手,希望高手师傅指教。
现在情况又变了,开电源,主机风扇就转。(和主机BIOS有关)

网友:
用一个好的电源替代一下,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哎,我在这么专业的论坛提问题,当然是已经确定是电源问题了。
我在维普上查过资料,类似故障存在于,那个大电容可能效能不行,也有可能是IC2集成电路模块坏,也有可能是其旁边的二极管烧了。
我是门外汉,看着这么好电源不能用可惜。

网友(2009-12-15):
既然确定是电源问题 何以又说跟bios有关呢

网友:
找一内行人修理一下,花不了多少大洋。

网友:
电源有没有测试3.3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您的建议,不明白的会把问题搞大了,还是找别人修一下吧。或者传几张实物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测各输出电压,12V为11.3,5V为4.4,PG能正常开关机,开机主机显示器无反应,风扇转。用替换法确认电源问题,通过电源电位器调整电压,但是只能调高一点点。
电源在使用过程中,输出的给机箱风扇,但是机箱风扇不小 ...
引用 网友B:

等待解释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