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主板有鸣叫声

楼主(2009-03-20):
有一快映泰NF4主板不亮,在修的时候一直听见有鸣叫声,我把风扇都停了还有,电源我单独通电电源也没有,奇怪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
会叫BIOS,内存,显卡。

网友:
内存,显卡没插呀!

网友:
我说的不是报警的声音,是一种很小的象显示器开关变压器校叫声。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供电不够

才会叫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有严重短路的地方,是电源里发出的叫声

网友:
换掉CPU的滤波电容,,还有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我看过一块主板,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会有滴答声,但是还在正常使用的哦,
就像是秒钟在转的时候的声音

网友:
同意八楼换掉CPU的滤波电容,,还有就是电源芯片

网友:
刷bios,bios不正常会引起CPU主供电偏低,所以啸叫

网友:
bios不正常会引起CPU主供电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