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H G1电压输出150V

楼主(2009-03-20):
黑屏,检测G1电压150V,G2电压450V,RGB电压30V,灯丝6V。断开G1,5分钟后开始亮起来,直到出现回扫线,关机无亮点。G1电路检测不到问题,请指教,谢谢
黑屏

网友:
二楼指的是哪些检测电路的问题?场扫描电路正常。

网友:
G1电压150V?写错了吧 G1 -150v的话,说明它太低,修G1

网友:
亮度调整电路及MCU等

网友:
断开管座上的G1脚.看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图像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G1控制电路.这个电路相对比较简单.用的元件也不多.

网友:
G1那么高 估计是MCU控制的,所以应当查MCU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