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FX5200显卡,使用过程中随机黑屏,但却没有死机!

楼主(2009-03-20):
  没办法,AGP接口的再垃圾也要拿出来暂时顶一下,可是开机进入桌面后几分钟至十分钟内,不定时随机黑屏。并没有运行3D游戏,只是一般桌面上的操作或上网看网页就会这样,显示器本身此时提示“输入信号超过可接受范围”,而且电脑正常运行,并没有死机,但显示没有了,只能复位重启电脑才能恢复。

  这块5200核心250MHz,DDR显存默认实际工作频率143MHz。我用驱动程序把它降到133MHz,没效果。降到125MHz,顶了几个小时,问题似乎消失,然后修改并重刷了显卡BIOS,准备固定在125上用。可是刷完后没多久,又黑了。。。吐血。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老师,这通常是啥毛病?是否可以修复?不胜感激

网友:
你刷这个BIOS是网上找的吗?
显存默认频率好低,这种卡,要看下是否补位显存。
根据显存颗粒上的标识,查资料,看它的频率。与你现在的对比下。

网友:
感谢版主的热心回复,看了一下显存,背面都是三星K4H281638E-TCC4,正面的有散热片挡着,查资料应该是DDR400的。然后我把核心刷成225MHz,显卡166MHz,正常用了大概六七个小时,没黑屏,但死机了。就是看网页的过程中,显示器画面无征兆的突然定格,键盘鼠标锁死,马上摸了一下带风扇的散热片,温冷的感觉。死机之前几小时还测试运行了个几十分钟3D游戏“DOD胜利之日”,并放了一集40分钟的1280x720的H264美剧集,都没事。

现在已经在BIOS里把核心/显存刷成200MHz/200MHz,看能挺多久。

还有一个一直有的问题:用WinXP的关机功能重启机器,显卡有时正常,有时又不送信号,机率大概1/3。显示器这时进入休眠状态,当然,也就看不见主板自检过程中的那些内容,只有一直等到重新进入WINDOWS桌面时才能正常显示。但用在以上过程中,用Alt+Ctrl+Del键再复位一下显卡就送信号了。

主板是华硕的K8N,之前用盈通GF2MX400,稳定正常,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我刷的BIOS是从显卡备份出来然后用NiBiTor改的。版本号是4.34.20.33.17

不知道最新的公版BIOS能不能给这个杂牌用,等会儿再死机的话,就找来刷

200/200MHz很快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