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是否无法跑线路了?

楼主(2009-03-20):
一华硕462集成主板,自动上电不跑码,可关机,关机后短接开机排针可上电,不跑码。
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好像不正常
3.3V短路
求思路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什么啊?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
呵呵,郁闷的是没一个发烫的

网友:
1.自动上电部分查绿线到南侨线路电晶体
2.使用到3.3v的南侨,1117稳压器,pwm,时钟

可先查这些

网友:
3.3就到那么几个地方  挨个拆   不过很多时候桥也坏了

网友:
加电烧试试看

网友:
3.3V短路,怎么会没芯片或是管子坏(发热)
你再试试看
不愿意这样看的话,你就挨个查主板上的3.3V供电

网友:
测PCI  USB 有无短路,吹掉网卡,IO,1117后再测试,自动上电则重点检查绿线线路,不过要先排除3.3短是否是SB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