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无3V。5V

楼主(2009-03-20):
今天接到台机子 HPV3000的 拆开机 裸板 问题是按开关没点反映。 测主板3V 5V都没有。没点头绪 不知道该怎么动手。IO 从新加焊了下 手上还没有这种IO 就加焊过。这机器以前有被修过北桥 北桥我也有重新加过。 北桥是和显卡一起的 大家们 给点思路 。。 先怎么做。谢谢。
显卡

网友:
看看那个电源芯片的控制信号有没有啊

网友:
没3V 5V,先把3V 5V修出来呀,

网友:
查系统单元和待机电路,看看南桥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
查一查3.3和5V的场管和芯片

网友:
要是显卡和北桥的话 那待即3V 5V也应该会有的吧..

网友:
我的一台一样,不加电,无3.3 5v,头搞大了,待机电流0.1A ,开关键两端只有0.3V,还请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无3V 5V 杀桥干吗呀,

网友:
就是嘛!不知道就不要乱说。没有3.3V和5V不管桥的事

网友:
先从简单的找起走

网友:
不要来不来就做桥,

网友:
无待机 先看 待机电路有没有 断路吧 或是短路有保护的。先解决 3 5v 在做下一步吧

网友:
应该查保护隔离电路。电源供电芯片,怎么一下子就到桥了。思路要清晰。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网友:
这桥是很容易坏。可这样麻木的动桥 问题会越大 这机器 显卡是被人加焊过。 我看这机器是没修的价值了 既然显卡都被加过 就算修起来了 过不了一个月 照样拿过来修 这破板真是差到了N点。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做了显卡 没那么快拿过来反修的 我修好N台 很多台又拿来反修。 真是气死人啊。这点钱争了没点意思 浪费我时间

网友:
先修3V和5V 出来了再修其他

网友:
先量一下3 5V的控制电压没有输入和芯片本身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没有的话查保护隔离,有 查3.3 5V控制芯片好坏

网友:
梳理思路 想想他之前为什么杀桥 杀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
其实没有3,5V一般不是很难修的,很多就是系统电路和隔离的事情,桥是不要干的
说点题外话,我是一次都没有做过这个机器的显卡,就听说很难做,每次接到它我就想显卡千万别坏了,因为我只有土炮,o(∩_∩)o...哈哈,不过幸运的是没有碰到显卡坏的

网友(2009-04-24):
楼主要说清楚哦。v3000有蛮多型号。起码有inter的和amd的啊,他们的3.3V/5V的芯片是不一样的。用amb的芯片组的一般是max8734a,这个较少出问题。inter芯片组一般用tps51120.这种容易出问题。。。。

网友:
笔记本里一般都有一个EC,首先确定EC吃的电压(一般是3V)有没有电?如果没有  首先EC就不能工作  即使你按开机键,EC也不会接受到你按开机的键的信号,……

网友:
先看看8734A的工作条件够没有,

网友:
先查待机和保护电路,把3 5V搞好如果再没反应就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V3000 都没有说清楚 V3000 那么多系列。。

网友:
修3V和5V  出来了再修其他

网友:
那就先保护隔离,在供电,信号一步一步的查吧

网友:
你查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正常的话你换下3v,和5v的滤波电源看看,再不行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