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 行失真

楼主(2009-03-20):
清华同方719BF,开机屏幕就慢慢拉大持续5秒种后 行上部位 有凹进去的现象。。我换了行幅所有的逆乘电容..B+会随着屏幕拉大电压而升高5伏左右..输出6组电压完全正常....这型号的机器我第一次见到次问题...知道的高手请指明下!谢谢

修复```前面把包外围电路仔细检查过都用替换法。没效果~``经过楼下几位的帮助``怀疑包坏了`~
是包坏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crt里的阴三极是指什么。请详细点。谢谢

网友:
是三阴极不是阴三极,指的就是,RGB三个电子枪,测试点在尾板的管座上!

网友:
问题出在高压上,要考虑包的事及外围电路

网友:
这问题会是在包吗?我真的没招了   请知道的高手指明 要包的怀疑大 我就买个包换上~

网友:
哦 明天包就到了~~到时候好没好会说的~

网友:
行幅慢慢变大,可能是行管质量不好或高压包坏等

网友:
这款显示器比较容易坏包的.

网友:
等待包的到来```

网友:
结果出来了 换上包就和袄了```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