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讨论一下笔记本电脑的开关?

楼主(2009-03-20):
笔记本电脑电源开关,上面的电压一般是几伏?

各种不同的笔记本,开关上的电压都是由哪个部分产生的?

网友:
一般是3.3V,少数有5V.

网友:
都是由那些芯片产生的呢?

网友:
我来给说给点小的意见好了,都是用的电源电压来开起得,首先用手按下开关就有个电源电压去开启个三极管然后三极管的产生个PWRSW#的低电平信号给EC或者是H8这种IC之后IC就会发出来DDON信号之后是二级电压。

网友:
仁宝很多机型是适配器电压,也就是19V

网友:
前几天修一明基的,记得开机电压是3.3V的

网友:
一般有几种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3.3V少数有5V的和19V的

网友:
有 电压就行了   一般 不会坏的  除非机器上 都没 电压

网友:
开机信号是一个10的电平变化,电压大小要求并不高,只要能驱动芯片就好。

网友:
我主要是请教,这个电压从来哪里来的,

电压多少不太重要。

网友:
高手们都指点一二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尖端吗?

网友:
没什么好研究的啊,把示波器调到2-5V/DIV,时基调到500MS-1S,按开关看看,加深理解。

网友:
一般是3.3V,少数有5V.个别有高电压的

网友:
电压基本上都是从电压管理芯片(有的叫单片机或EC等)输出的。如IBMT41的TB62501输出3.3V。神舟M150的PC87392输出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