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西能把植好的芯片清理干净

楼主(2009-03-20):
知道的告述一下,,,谢谢!!我用洗版水洗的白白的跟氧化一样,不知道怎么搞干净,,,

网友:
你用的是酒精吧,要用天那水才行。

网友:
用洗衣粉加牙刷 洗好晾干或烤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哪水不行,洗过白白的,酒精也是白白的

网友:
你买的洗板水质量不好,白白的是没有溶解掉的焊油。好的洗板水不会这样,但 是相对的毒性也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那您一般用什么把它搞干净的呢?

网友:
不搞它,植好球就上机焊。

网友:
用医用酒精,多洗几次

网友:
我师傅都用天哪水,不过洗过后都要开窗,说这东西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