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接口上clk eedid和DATA eedid干什么用?

楼主(2009-03-20):
qd15xl06屏的接口上clk eedid和DATA eedid干什么用?

网友:
这两个不用接,这个在正常使用时可以是空的,

网友:
看后面框里:应该是DDC时钟和数据

网友:
屏上的DDC接口,存储的是屏的型号,生产日期等,

网友:
其实 在屏的电路板上,有一个24CXX的IC 它相当于我们显示器的VGA中中的那个24LC02  里面是楼上说的有关这个屏的一些信息,对于有些驱动板(具有智能的驱动板)可以通过与屏进行I2C的通迅 由驱动板自己自动适应屏的接口特点

网友:
串行数据串行时钟。这两条只有在通过数据线升级时才有用到。。一般显示器可以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