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M2GTA-4VP 不亮

楼主(2009-03-20):
斯巴达克M2GTA-4VP 不亮
其它地方电压都正常
就CPU供电上负载有电压(先是0.66V 然后慢慢升到1.2V)
上CPU没有电压
PG信号没有
复位灯不亮 但CPU座 复位信号有1.8V的电压

点复位键 CPU复位信号的电压不会跳变

网友:
这样的板多数的桥空焊

加焊一般能好

网友:
先焊桥再换电源芯片试下子。

网友:
楼主你是说时钟正常吗?时钟影响复位的哦

网友:
先加焊桥  ,一般能好

网友:
把大电容换掉试下,或许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