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无CPU核心电压!求解!

楼主(2009-03-20):
各位高手,小弟日前接到一片华硕的P5LD2-X/1333的主板,通电开机,无显示!
首先测到的是CPU的核心电压是零!(通过CPU假负载测得除核心电压无之外,其它电压都正常);
接下来,我检查了CPU座附近的线圈电感,MOS管,滤波电容,均无短路故障!
然后,我还尝试在通电情况下,测试了MOS管上、下管的D极、S极电压,也貌似正常!
接下来,想查找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可是没有找到电源管理IC,就没了头绪,所以求助于各位达人!

小弟是名新新手,刚刚通过看书接触到一些理论的东西,所以实践上是零!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的问题太初级而拒绝我!(居然连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没找到,呵呵,实在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上假负载不一定回有电压出的,电源IC肯定在CPU座旁边,图片网上截的型号应该是6556BCB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还是有几个问题:
1、你说的:“上假负载不一定回有电压出的”,这具体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2、我按这个方法,到CPU座,电源接口附近都找过了,可是只有几个四面都有引脚的IC,上面写着:“BD-9E  WOR”,周围有很多贴片电容的,可是还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怎么测试,希望高手们能给我具体的操作方法!
3、找到电源IC是个问题,找到了之后,怎么办?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在CPU座子的旁边有一个或者是两个的

网友:
BD-9E  WOR  这个就是电源IC了  先查CPU座有没有虚了 VCORE_VID 还有各种电压1.2V  内存1.8V  显卡1.5V  都正常再看 电源IC的 引脚定义,根据定义搞了  主要是电源IC的VCC 跟 EN 之类的

网友:
找找心在飞翔老师发的帖子吧,有一个关于 DB 之类的电源IC的 RT电源IC的,非常有用的.

网友:
BD-9E  WOR  这个就是电源IC了  先查CPU座有没有虚了 VCORE_VID 还有各种电压1.2V  内存1.8V  显卡1.5V  都正常再看 电源IC的 引脚定义,根据定义搞了  主要是电源IC的VCC 跟 EN 之类的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都用阻值卡查过了,基本电压都正常。
这个BD-9E是电源IC的话,我在书上、网上都查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请原谅我这个菜鸟;麻烦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IC和它引脚的定义,因为这个IC是个四面有引脚的IC,比较小,而且引脚都是靠在芯片里面的位置里!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找找大哥说的贴子吧,也谢谢提醒了!如果你这里有现成的资料,麻烦提醒!谢谢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page=1#pid760882非常同意楼上观点,因为几大核心供电都有关联,把其它查了再查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