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惠普笔记本pdf图纸bga芯片引脚标识

楼主(2009-03-20):
惠普dv2000显卡虚焊,本想重做bga无奈起片时不小心主板掉点《见识了无铅的厉害》,找来pdf图纸想飞线,无奈本人修家电的底子,显卡脚位表示方法看不懂《两位或一位英文加一位数字》,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这个手工怕焊不上吧

网友:
我本已有买主板的准备,可我不会轻易放弃,我知道以我的水平修复的可能性挺低,但我看中是从实际维修过程中中获得的经验,弄坏一个主板没什末,没有那个维修员没有修坏过东西,如果我觉得难修不敢修芯片那我也只能是换主板的水平。至于设备我土制了一个,焊有铅的还行,无铅的我看还得改进。

网友:
今天晚上经过3个小时看图纸看明白了,此点位为显卡J8是空点位,真是幸运啊。

网友:
HPDV2000通病都是空焊....笔记本飞线从来没试过

网友:
呵呵,一般掉的点都能看得出来的呢 呵呵

网友:
BGA飞线,第一次听说。完成后给个图,告诉我们一声,学习学习

网友:
这么多焊点,不知道楼主焊的怎么样,土法效果如何,你的成功 是对新手的鼓励,如果失败也是经验的总结

网友:
空点就是边上没得线连的,一般空点才容易掉的,有线连着的,一般不是硬来就不掉的啊,

网友:
如果在边上是可以飞线,我就飞过。

网友:
飞线很简单  但你先看看你掉的这个点是不是空点  ,方法是 用刀片刮开周围的白漆,看有没有断开的线头 有就接过来  没有就不用理会它  看图片好像是个空点  遇到断线没什么怕的 图纸用不上的 直接找断开的地方接就是了 接完了打个底盘在原来的焊盘 成功率极高!

网友:
前些日子我也有个网卡被撞掉了,那个点掉的是面目全非呀!后来我一个朋友接了一下午,做回去居然好了,真是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