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顯卡回焊的後續分享

楼主(2009-03-20):
相信 板上很多朋友已經知道~
HP  V3000的顯示卡通病~
大家也都知道要加溫回焊~
再次多提供給大家一個小分享~

如果你手上有 散熱矽膠~就是軟軟的一班放在南北橋上藉由機殼散熱的那種軟軟的東西~
可以墊一小塊上去~藉由那個厚度跟散熱晶片的力量微微下壓~
也可以減少顯卡再次回焊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散熱矽膠,这个是散热什么东西啊,写清楚点来,看不太懂啊。最好能有一个图。

网友:
就是那个软软的小方块
在核心上

网友:
你加一毛钱的硬币比垫那东西好的多,我的加上去以后可以坚持小三个月

网友:
不错,有时我都是用1元的硬币放在BGA上加热。

网友(2009-04-21):
我的这台机器是不是也需要加一个1角的啊

网友:
DV2000也存在这个问题啊。
我的一台DV2000,加焊显示卡后,机器温度特别高。使用正常,但CPU风扇转个不停,机器底板非常的热啊,也不知是不是加焊的显示卡有问题的缘故。现在必须在本子下面,加一个底座,开风扇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HP的机子做桥了,要让它用的久,那就要把风扇清理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回焊温度是多少好像别有机子不一样啊我加了几次热就达不温度啊

网友:
修笔记本遇到有硅胶垫的装机时一定要记得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