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一体机,明天上液晶

楼主(2009-03-20):
我做的一体机,明天上液晶

太牛X了吧。。。。。。。。。

网友:
有很好的动手能力,不过散热是大问题.

+1

网友(2012-06-20):
同意楼主

网友(2009-03-20):
你这算是本本吗?

网友:
是啊!这样散热不好,本来部件在里边就紧凑。

网友:
用纸板做机箱,LZ太有才了!

网友:
这应该叫纸板电脑吧?

网友:
应该叫山寨

  LZ是不是考虑换个小电源进去啊

这样很不好看啊

网友:
说实话这没什么创意,也不好看。就是把这些东西硬塞进了一个纸盒里面,设计不合理的,散热也是大问题。不看好。

网友:
以前做过 不过用的是木箱 LZ 你的硬盘能固定吗? 电源把外壳拆掉 把无关的线拆掉 找个478 的小板子 风扇太高 要薄 还有 机箱要和键盘一样长 这样能把键盘固定上

网友:
看来不错吗?我也想自己做个,但不是那样做,想做一个笔记本

网友:
以前做过 不过用的是木箱 LZ 你的硬盘能固定吗? 电源把外壳拆掉 把无关的线拆掉 找个478 的小板子 风扇太高 要薄 还有 机箱要和键盘一样长 这样能把键盘固定上
引用 网友A:

全打胶了,应该还行,电源出来不好看,去壳子太危险,而且散热不好,我在考虑

壳子反面要上屏幕的,液晶改的

网友:
你那个纸板别燃了哈

网友:
建议使用时在边上放一灭火器。以防万一

网友:
纸箱做机箱,一来不安全,二来对外磁场没有屏蔽能力。

网友:
真是绿色环保产品,要是把主板和硬盘都做成纸的就更环保了。

网友:
散热不好的话可能无发开机

网友:
一个字。。。雷

网友:
有什么特别的吗 ?

网友:
还不如买个小机箱来的简单。现在小机箱有很小的那种平放的,在机箱上安个小液晶又简单又好看,最主要的是阻燃,比起纸张要安全的多。

网友:
呵呵,不定时的燃烧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