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r5c触发后马上掉电,瞬间电流0.3-0.6安培,偶尔能正常开机进系统!

楼主(2009-03-20):
(无正文)

网友:
内存和槽看看。。。

网友:
看看某组供电的电容

网友:
楼主先查一查CPU的供电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估计不好搞,见朋友维修过sony的机器,维修好了,先天测试没有问题,到了客户那里,怎么测试也不开机,

后来做了南北桥还是不行。 一开机就保护

网友:
不开机状态,看看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搞不好是南桥脱焊所至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