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搞笑的NC6120维修

楼主(2009-03-20):
一次搞笑的NC6120维修:

故障现象:大短  一修的一菜鸟插上可调电源,把板子烧冒烟了(也不知道是烧糊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送上来给我们修。

我们维修过程:我们的工程师拿到板子观察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无意中按到开关, 咦TMD跑电流了,于是乎,插上诊断卡,嘿嘿, 跑码了,而且已过60. 偷偷的接上屏,保佑一下。一开机,**,亮了。。。。。。哈哈,,,测机一天,什么功能都正常,老板当常唱了一首歌(我捡钱了捡钱了,我左手一张100块右手一张50块。哈哈。。。)客户拿回至今一个月了还没返修呢

网友:
不知道冒烟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概位置是在屏线接口右下角5CM处。

网友:
LZ好运气呀!

网友:
NC6120 19V电容坏的多啊 ,冒烟的就是那个短路的电容,电容烧断了就没有短路,so 就可以开机啦~~~   而且那种19V的电容有很多 少一个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啦。

网友:
估计是电容,应该是旁路用的吧,上次遇到一块俊洛945G的板子也是这样,刚装上开机红光一闪,马上一阵糊味,一看cpu座附近烧了个元件,拿到上家说主板挂了,人家上cpu,插个内存居然点亮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太牛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我也遇到过

网友(2009-05-08):
两个字来形容了...神奇.....

网友:
有时候冒烟会解除隐患故障,冒了烟就把漏电大的那个隐患滤波电容或其他线间杂质烧断开了,但表面可能看不到,一样工作正常

网友:
6120一般烧的是C57.

网友(2009-06-24):
这是做维修的最高道行了。

网友(2009-09-25):
这样也行 呵呵

网友:
老板当常唱了一首歌(我捡钱了捡钱了,我左手一张100块右手一张50块。哈哈。。。)

网友(2010-04-03):
楼主好幽默。。鉴定完毕

网友:
不是吧。
这样也行?

网友:
哈哈,楼主的运气真好,真是像捡钱一样呀,但是楼主没研究研究为什么会冒烟呢

网友:
烧掉的可能是HP公司所说的蟑螂吧!

网友:
是楼主的老板运气好,一个板子才150,看来楼主的公司是专修笔记本的,给柜台,大多是二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