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加电短路

楼主(2009-03-20):
D600加电短路
我接到一个D600,开机才短路,在主板测没有短路的地方,求高手帮忙分细下吧。
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刚刚把南桥给拆了,,还是开机短路。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开机短路的?

网友:
南桥拆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是不是插上电源就短路啊,我遇到一个是电源口的问题,电源口短路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