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显示图片就像16色.大花脸.

楼主(2009-03-20):
15液晶显示图片就像16色.大花,,因为有一台同样的显示器,,就换了屏线,,驱动板...可是故障还是同样,,不过,,,换过驱动板以后,,有好转,,但还是有...客户说,刚过始时,,好用,,有时犯这个毛病,,可是现在重了...请问是屏坏了吗???

网友:
你用两个相同机器的屏和板互换试机,很确定是屏的故障了,15机器收费高了的话,一般都不会修的,所以修屏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