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ini s1开机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09-03-20):
手头有个清华同方mini s1,去年9月份购买的,使用至今,感觉还可以,液晶屏是10.2的,应该算得上是山寨机的鼻祖了。

前2天的晚上,忽然死机,插拔内存后,可以运行了,但是稍微动了机器,马上蓝屏,死机,

在也没有点亮,今天拆机维修,使用示波器打波形,发现是内存不过,查内存的AD阻值,均正常,

供电也正常, 于是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了。

这个主板没有了南北桥,显卡之分了,就是一个桥, 上面没有散热片,估计是发热量大。

于是请个熟练的师傅加热桥,等板子凉了,继续打波形,发现一切正常。

安装机器,正常进入系统。 故障是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唉,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这样尝到感觉啊!听你说来真的好精彩。学徒

网友:
呵呵,我也是在慢慢的学习, 不急,以后遇见这个故障的,就知道是做桥了。
这个主板的桥是高度集成的。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是的,本子不是桥空焊就是桥坏啊,这个最少也占到7成了。把桥做好是维修本子的关键。

网友:
我修HP的板子有10000片以上了!做桥的占到6成以上,现在的机器桥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这么牛有10000片?

网友:
我没有修那么的HP机器,但HP  DV系列确实爱开焊啊

网友:
请教下楼主,用示波器打什么波形判断不过内存的?可否留个QQ,我的QQ是2256494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用示波器怎么打的出也没有过内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你是如何打的

网友:
上图的板是单桥的?不像呀

网友:
空焊很正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