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M南桥烧个坑,造成USB接口和COM接口不能使用的维修

楼主(2009-03-20):
遇见DELL 510M,故障是USB接口和COM接口等不能正常使用,

查USB的对地阻值,无穷大,COM口也是不能使用, 有2个设备是南桥管理的,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于是拆机,呵呵,追线路,这个时候还没有观察南桥呢, 忽然瞅了一眼南桥,发现上面烧了个坑,呵呵,这样也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不由得佩服DELL 510M的质量了,

于是重新做南桥, 开机测试,正常了,USB接口和COM口均使用正常。呵呵,来个南桥的特写看看。

网友:
只烧了控制USB电路损坏,

网友:
只烧坏USB部分电路, 见过IBM笔记本南桥烧坏的也能用,只是USB接口失效.

网友:
这桥质量不错,建议楼主多收集一些

网友:
真是强呀,南桥都烧出了洞,机器还能正常开机,不可思议!

网友:
经典!建议收藏!

网友:
天下之大   什么事都有

网友:
哈哈,NB啊,这东西历害

网友:
质量好啊,这样还能用啊

网友:
好 东西
经典

网友:
很正常拉  我见的还不少

网友:
这是南桥设计的有问题。更换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同一个同一个故障处理了一个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设计的不合理,南桥容易坏

网友:
南桥的 功能强大的 很   只是把外接设备电路烧了   很正常的   不过 那也得必须换的

网友:
只能说,运气真好,还能开机。

网友:
见识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情况

网友:
联想南桥击穿了还可以使用的也有啊,只是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的型号是82801DBM吧

网友:
今天就有一个板子,是前置USB烧了,造成IDE设备不正常,有时不认硬盘 有时可以  安装系统总是安装不完就死机  而且故障表现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