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机KA3843,能否用KA3842带换

楼主(2009-03-20):
原机电源内部KA3843坏了,能否用KA3842带换请教,请说出为什么,,谢谢!!

网友:
不能。启动电压不同。3842要高点

网友:
亲自验证过的,不能,主要是启动电压差别大

网友:
但是我修过一个机子,是现代,Q775D,的,代换以后却好用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三楼的意思是换上过,电源不启动对吗??

网友:
不能代换,但反过来用3843来代3842一般可以的

网友:
3843启动电压12V     3842是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