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00密码芯片在哪里啊?

楼主(2009-03-20):
一台DELL8600,开机提示XXXXXXX-595B错误,找不到相关解密软件,只有拆开板子,发现网卡背面有一块8脚的93C16,拆下用编程器清零,再焊回去,故障依旧。是不是拆的芯片不对啊?
芯片

网友:
我想是! 看好那一个在清零.

网友:
我也不知道即使找到了正确的密码芯片,是不是清零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