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T880PRO-A主板自动超频(高手快进拉啊)

楼主(2009-03-20):
主板型号如题.经常会自动超频...超频的时候玩一会就出现蓝屏或死机
有时候开机屏幕无反映.风扇正常旋转
更新过bios  还是老样子
有解决办法  就是 每次开机前吧CPU拆一下 在重新装上 然后开机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关机之后再开机就会超频.把2.93的CPU超频到3.66
还有 进入bios  CPU设置项按回车就会进入假死状态..键盘不死..但是无法选择.就无法退出..
(现在主板无法保存时间.开机都要进入bios----新出的症状原来没有的)

网友:
换时钟芯片看看
或者看看有无CPU座子虚汗

网友:
看下主板有超频跳线吗? 超这么大还真牛!!!!!

网友:
跳线应该是正确的 因为都没动。。。而且有时候是不超频的

网友:
大多的情况应该是CPU座虚,

网友:
牵扯到的内村供电要查查

网友:
再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LZ进入BIOS看看。有没有可以把CPU锁定的选项。把它选为不可调。

网友:
LZ进入BIOS看看。有没有可以把CPU锁定的选项。把它选为不可调。
引用 网友A:

CPU选项无法进入,进入就是死机状态

网友:
谁来帮帮我

网友:
55555555555  有人有相同的问题吗

网友(2009-08-16):
我有一块一样的,用二代内存。每次开不了机的时候放下电就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CPU座的VID识别应该有问题吧。加焊一下CPU座。再说。

网友(2010-02-03):
CPU可能坏了  在拿一个一样的CPU试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主板不稳定吧。

网友:
Cmos可以保存吗,能保存你设置成最安全模式保存试下,不能的话查下cmos供电正常不?还有你刷完bios有没有忘了在清下cmos呢,如果上面都做了还不行就换个io试下把,最好先换个U试下,个人感觉坐子引起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