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775针的内存供电

楼主(2009-03-20):
华擎主板775针的内存供电管坏,供电管旁一200左右排阻有点糊,但是好的
应  3055   09N02等都不行  原管好象是9T16GH
不知道应什么代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感觉你用APM3055L这个管代用就可以了

网友:
量一下看是NPN还是PNP的管,然后再换吧

网友:
管子换了还不行吗?把排阻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