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的i815EP主板,请教维修方法

楼主(2009-03-20):
一块联想的i815EP主板,上cpu 内存能开机,但关机马上开机,检测不过cpu,诊断卡显示00.过一会再去开机,又能过cpu,诊断卡正常跑码。若重复关机马上开机,故障同上。求维修思路,谢谢。
cpu

网友:
会不会北桥虚焊?高手在哪呀?

网友:
关机后量一下是否某个电压没有掉下去,造成马上开机时,上电的顺序不对

网友:
检查一下CMOS跳线位置

网友:
刷BIOS和加焊北桥。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