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常用电阻????

楼主(2009-03-20):
我想采购些显示器的配件,主要是上门维修用的,其它的都准备差不多了,

就差一些电阻,以前用电阻,全是拆料,现在料拆完了,没有了,
想买些电阻

谁能给个方案,就是显示器常用的备用电阻列表
阻值用多少欧姆的,用在什么地方的(功能),小弟刚学CRT维修,还不是很精通啊,
谢谢,

网友:
常用的是电源那个功率大的电阻 是0。22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别人修不好的机器,自己拆,IC场管等什么都可以用上,拆完还可以照样卖给收这些的,还不怎么亏钱,最多你比别人多出十块钱收回。

网友:
0.33/2W      0.22/2W 电源上用   还有10以下的,改电路时用,还有就是100K    50K修电源启动供电时用,其他的就用不着了

网友:
100k以下都备5个,一块钱十个。
再准备几个精密微调电位器。改电路时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