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笔记本BIOS密码忘了

楼主(2009-03-20):
HP 6531S笔记本BIOS密码忘了,各位前辈如何在不拆机的情况下能把密码解了?因为本子在质保期内,不能拆封,维修站对了BIOS密码之内的故障又不给解决,真的头痛~~~~

网友:
把板子搞坏了,点不亮就可以保了,会给你换一块的,我们经常这样,用电苍蝇拍接两根线到内存槽,把板打坏

网友:
保內期間原廠應該可以處理吧

网友A:
接哪两根内存槽位?随便两们都可以吗?

网友:
这个方法太夸张了点吧,如果到时候不保修不就惨了

网友:
我的天,要是这样给HP维修站的人看到了,不就死定了,这种小方法,告诉你,把本本用软棉布包起来,取下来硬盘,开机让它多抖动几下子,搞得它虚焊就是,HP好容易虚焊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方法,可以考虑试一下啦

网友:
只能搞坏,谁有好办法,说来听听

网友:
用棉布包住出风口玩游戏,让它变烫后立马放冰箱,热涨冷缩,估计很快玩完

网友:
我就是HP维修站的

网友:
把板子搞坏了,点不亮就可以保了,会给你换一块的,我们经常这样,用电苍蝇拍接两根线到内存槽,把板打坏
引用 网友A:
接哪两根内存槽位?随便两们都可以吗
我就是HP维修站的,哪两个都可以,只要在同一个

网友:
lz联系维修站吧。

网友:
是个好办法我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叫你一个方法!你把密码输错三次,系统自动跳出来一串代码,再把这代码拿到HP客户服务处就可以还原密码!我们是这样做的,不知道人家肯不肯这样做,每种机器不同的解法,但这些软件不许外泄的,就相当于还原BIOS,懂了吗?还有就是能把CMOS电池拿掉,拔掉电池和电源,试一试放电,去除密码。祝你成功!

网友:
二楼的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