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维修电源什么样的好?

楼主(2009-03-20):
想买个笔记本维修用电源,什么样的好?请大家谈谈。指针的和数显的哪个实用?有何优缺点?

网友:
最好是一样备一个

网友:
最好是两种都有有的那种用指针的来断是否有短路,用数字的来断定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
我认为还是数字的好一些,方便 实用

网友:
指针的用的多,因为我在用,所以建议你买指针的,便宜,实在

网友:
最好电压,电流表都有,指针,数显都行,看你的习惯了

网友:
嗯!按我的想法数显的在带个指针电流表就好了!

网友:
数显的,LW龙威还比较好的

网友:
选择30V 5A的应该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