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技术“大虾”

楼主(2009-03-20):
本人有块845GV主板!开机启动一切都正常能自检,可是集成显卡就是无显示,量显卡各输出电压都在正常值(找了块同型号的主板)!怀疑是ICS时钟问题!更换后故障一样!不知道是那块部分导致?请各位“大虾”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
清一下BIOS试试

网友:
集成显卡无显 一般是北桥坏了 当然也不排除接口坏了的可能 还有接口和桥之间的一些线路和IC也有可能

网友:
BIOS换过了!显卡也接口换过了!郁闷呀!

网友:
BIOS也换了,接口也换了,如果显卡输出电压正常桥到接口的线路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看来多数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