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南桥引起短路

楼主(2009-03-20):
测机无待机电压 测机短路 引起的是南桥 BGA拿下南桥 不短路了 有待机电压了 还是不显示

初步就测到着  北桥是好的 侧过了  想问下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不亮  屏也是好的 条子 也是好的

就是主板上的问题....

                       各位大虾  随便说说

                                                  菜鸟问....

网友:
系统供电都正常吗?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一般短路的板子 电压没问题 桥焊接没问题 一般都会OK

网友:
说得能仔细点不...好模糊

网友:
谢谢各位  我今天又换了新的南桥  待机电压是0.18  很高的  有问题  我量假负载有3个1    后来我就加焊了下北桥 还是不行  我怀疑是开机芯片{有没有道理}  现在还没换开机芯片  机器现在没有北桥供电  CPU没有核心供电

                            各位在发表下意见              谢谢

网友:
我以前在工厂是专修这款机器的 你的机器应该是1.05V和1.5V后端短路引起的,虽然你把短路修好了但你却没修他的前端,这款机器只要1.05V或1.5V短路前端肯定会出问题的 你这机器你把1.05V和1.5V修好就OK了。这是我以前修这款机器的经验。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要是还没好。我再帮你分析一下。还有你要把问题说的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