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花屏机箱响

楼主(2009-03-20):
我的电脑 是集成显卡 我买了个独立显卡 用了一天到晚上就花屏了 显卡是好的

我的机箱 1个小时过后会响的厉害  响不到1分钟就不响了  我想问下我的电源是不是坏了

但是我想问下 是不是电源引起的 显卡花屏   .......

网友:
机箱响是风扇没油了,既然花屏了,你怎么知道独立显卡是好的

网友:
显卡我自己试过了. 放在别的机器上

网友:
响可能是CPU风扇或者是电源风扇有问题,另外你说显卡在别的电脑上是好的有可能是你的内存有问题

网友:
内存有问题? 能说的清楚下吗.  .......
     要是内存有问题的话.机器还正常使用?
           CPU风扇没问题
             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可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