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maxtor80硬盘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3-20):
(已解决)有一块maxtor80硬盘奇怪的故障,用mhdd检测没有坏道,用自动分区4个都正常,ghost xp进去也正常,就是提示无操作系统,请问那里问题,谢谢!

用dm里的zero fill ..?忘了什么单词,好像是清零,大概5%就可以了,然后再分区,装系统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我有个WD80G硬盘也和这个故障差不多,也是能装系统,用虚拟系统能进入,读写都正常,但是单独开机提示无操作系统,期待解决中。。。。。。。。。

网友:
主分区未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