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已解决]intol 摄像头提示"未能创建视频预览"

楼主(2009-03-21):
驱动装完了,在我的电脑都能看见摄像头了,打开时却提示未能创建视频预览,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主芯片坏了,还有,摄像头上用的芯片一般多少钱一片
确实是驱动问题,之前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驱动,后来搜索芯片型号对应的驱动装上就好了
芯片
电脑
摄像头

网友:
通常是驱动问题,换芯片个人觉得没太大必要,和个摄像头才几个钱,再说要找个同样的芯片,难啊.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 你把摄像头拆开 看里面的四条线 一般两边是供电 中间两条是数据 你的肯定是供电两条通 数据两条中有不通的 用万表看看哪条线断了 把线截一段去 然后看看四条线是不是全通了 最后把四条线按顺序焊上(有点难度 板子很小 小心) 一定要记得拆下时线的顺序

网友:
我以前电脑将雨林木风的程序也出过这种情况,在网上看了好久才搞明白,那个一般的情况来说是驱动装得不对才会出现的现象,不过也有与系统带的驱动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