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00笔记本,去掉板载内存,用外置迷你内存,是否管用

楼主(2009-03-21):
华硕M5000笔记本,去掉板载内存,用外置迷你内存,是否管用

经常蓝屏,内存报错,

去掉了板载内存,插入迷你内存,结果出来了一次,就再也不出了,检测卡当内存,

同行说,北桥的事情,得做北桥

网友:
沒意外的話是行不通的~~~

网友:
这机器内存坏很难做的

网友:
不用 板载内存是不行的

网友:
直接去掉是不可以的,只有刷一个看下有没有和这个差不型 号的华硕无板载内存的BIOS,

网友:
以前遇到几次,实际经验证明是不行的。

网友:
去掉板载内存是不行的,不能用外接的来代替,但可以找相同的好的内存颗粒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