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能点亮有点不亮

楼主(2009-03-21):
这个应该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良,本来刚学维修,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点不亮时,有没有用诊断卡测试,故障代码是多少呢

网友:
首先查显卡插座,内存插座,CPU插座是否有尘土,清理干净

网友:
我有个精英845GV的也是,第一次启动不来,要清一下BIOS才行。不亮的时候跑FF,按一重启后跑40

网友:
是不是该查一查芯片虚焊的情况呢

网友:
底座空焊啊
估计您没有那个设备,发到基地修吧